[MM32硬件] 灵动有视频解析芯片么

楼主(2022-10-22):
就是能够解析视频的,能对外配置VGA接口,
操作系统+app可以实现视频播放的那种

网友A:
楼主,没明白你说的是啥,一般如果解析视频不得专门的视频解析芯片嘛,灵动的芯片可以官方查找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B:
貌似应该是没有相关视频解码芯片

我刚才帮忙确认了一下官方,没有看到类似的视频解码芯片

网友C:
我刚才帮忙确认了一下官方,没有看到类似的视频解码芯片

网友D:
灵动的芯片可以官方查找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E:
灵动没有,只有通用MCU芯片。

网友F:
解码芯片应该是没有的,这个只有在高端芯片上才会有。

网友G:
头次听说这种视频解码芯片,很高端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