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为什么下载地址不是从0x00开始

楼主(2022-10-22):
程序的下载地址起始位是如何确定的
怎么不是从ox00开始

起始地址能否重新自定义分配

网友A:
若在源程序开始不放ORG指令,则汇编将从0单元开始编排目标程序。

网友B:
在 Read/Only Memory Areas  下设置  on-chip IROM1: 0x8000000 0x10000

网友C:
必须要勾选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 前面的设置才会生效。

网友D:
应该是0000H,这里一般放一条跳转指令,转到真正的程序入口。后面0003、000B是中断入口,如果没有中断子程序的话(所有中断关闭),可以从0000处直接往下写程序。

网友E:
结构
Note:
(1) Reset:地址0000H是芯片复位后的程序起始地址。在芯片复位之后,程序将跳到这个地址并开始执行
(2) Interrupt Vector:中断向量地址
(3)ROM Bankn:8K为一个ROM bank,若为MCU ROM大小为32K,则表示MCU有4个ROM bank
(4) ROM pagen:00H~0FFH(256 word)为一个ROM page,1K(1024 word)有4个ROM page,一个ROM bank(8K)有32个page

网友F:
没有详细对比过 只不过有的地址是厂家的自留地 不可以由用户来分配

网友G:
应该没有单片机是从0x0000地址开始的,0x0000地址一般保留厂商或内核的程序。

网友H:
如果没有中断的话可以从0000处写程序

网友I:
源程序开始要放ORG指令

网友J(2022-12-04):
其实起始地址都是系统自用的一些专门地址,每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满足用户使用都没问题

网友K:
楼主可以自己做一个MCU从0开始进行相关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