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雅特力是否有低功耗的应用

楼主(2022-10-22):
低功耗适配,
是否有合适的芯片推荐,
应用例程
配置注意事项

求教

网友A:
现在的芯片基本都是低功耗的吧

网友B:
应该是有的,主要看STOP状态下功耗的情况。

网友C:
主要看你的要求,主流型的能支持一般的低功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