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RTC如何校准

楼主(2022-10-22):
长时间走时之后,时间会产生较大的偏差
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定期的时间修正,
目的是能够减小走时偏差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晶振 需要让外部晶振可靠接地

网友B:
如果有上位机(或要连接类似的设备),可通过上位机来周期性地校准

网友C:
如果可以实现联网的话 可以在网络上修正时间

网友D:
备份寄存器(BKP),它的功能之一就是用来存储RTC校验值的校验寄存器

网友E:
这个不是很了解灵动是否自带数字时钟校准电路

网友F:
RTC 的校准值应在0-127之间。可实现的校准误差对应为0-121ppm。相当于每30天跑快的秒数为0-314s

网友G:
第一使用带温度补偿的晶振,第二通过外部如北斗/GPS系统校准时间。

网友H:
定时获取正确的时间就行了。如果有数据,也得跟着偏移。

网友I:
用带温度补偿的晶振

网友J:
可以联网修正

网友K(2022-12-12):
实时时钟rtc集成电路校准值多少

网友L:
即使有自动校准,也可以手动、自动叠加作用。

网友M:
GPS来的秒信号,或者其它很准确的信号

网友N:
手动校准不行吗?

网友O:
这个可以网络授时。

网友P:
其实可以自动联网校正或是人为干预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