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cu是否可以作为SPI的从机使用

楼主(2022-10-22):
或许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那么,实际应用起来,是否会产生问题呢
应用时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一般就是信号线别接错了,最后信号传输添加ESD防止其他干扰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其实就是一定要线路接对了,MCU程序接口对应好,并且最好在数据线加上防干扰的芯片

网友C:
ESD抗干扰很重要

网友D: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让mcu作为SPI的从机使用

网友E:
当然可以  但是需要楼主考虑好控制协议的具体实施

网友F:
相当于两篇以上的单片机协同工作了 只要做好他们之间的协调就可以了

网友G:
主从单片机的分工不同,一般来说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H:
完全可行,只要保证这种可靠的主从沟通即可

网友I:
如果速度上满足要求的话 使用起来就没有问题

网友J:
一般硬件SPI应该都带有从机模式,可以去研究一下的。

网友K:
建议两个单片机通信别用SPI,因为只能单向通信。

网友L:
可以的,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M:
如果想自己搞个传感器类的设备,可以这么做的。

网友N:
完全可用,做好两机之间的协调工作就行

网友O:
可以让mcu作为SPI的从机

网友P(2022-12-09):
注意信号线接线问题

网友Q:
你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R:
可以作为从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