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77 烧录裸机到SPI

楼主(2022-10-22):
一、烧录裸机程序到SPI

1.开发板断电

2.设定USB ISP开机:PA0和PA1都接低(我的开发板上两个都插上跳线帽)

3.开发板上电,打开NuWriter

楼主:
4.Continue

5. 选点击Eraseall,等待擦除完成。(不是必须)

6.Choose type SPI

Image Name 选择相应的bin文件

Image Type 选择uBoot

Image execute address: 0x0

7.点击Burn等待完成。

8.开发板断电,设成从SPI开机.重新上电程序运行。

说明:烧录裸机程序到nand和这个类似.

网友:
没有理解到这个spi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网友A:
iap可以使用spi ?

网友B:
这个使用spi升级程序吗?

网友C:
运行程序烧录到spi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