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差分运放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2-10-23):
这个放大倍数是6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或者说为什么是12/(1+1)=6倍。另外这个1.27V的抬升电压怎么理解呢。

本人基础稍差一些,好多知识扔了好多年了,如果能通俗易通的解释下就更好了

网友A:
同路人,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希望有大神讲解一下,运放、MOS管等相关的知识

网友B:
个人建议还是自己学习一下吧,运放比较关键的知识点,回温一下,应该就出结果了

网友C:
温故知新,再回去看看吧

网友D:
左侧mos管电路不涉及到放大倍数的处理吧

网友E:
利用放大器的虚短和虚断的方法一下就能计算出来啊

网友F:
2脚和3脚电压相同 但是2脚和输出1脚之间的电阻没给阻值啊

网友G:
这个电路图看起来少了一些电气参数

网友H:
这个电路应该是带着电流负反馈的了

网友I:
这个vcc1.27是指的接多少伏的电压呀  按照比例 也不是六倍啊

网友J:
虚短虚短就出来了啊

网友K:
2脚和输出1脚之间的电阻没给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