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问一下,所有的IO在应用上都是一样的么?

楼主(2022-10-23):
测试中,发现有一个IO对外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
其余的IO则可以直接输出
不确定是不是电路设计问题,

常规设计时,是不是必须接上拉呢?

网友A:
如果是驱动能力不足,需要增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B:
一般使用iic或者spi接口的时候,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C:
IO的应用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

网友D:
你需要使用IO口作为什么功能输出了

网友E:
要看这个IO结构是什么,如果是开漏输出就必须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F:
记得PC13~PC15的输出是接近开漏的

网友G:
这个功能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H(2023-02-07):
功能不同应用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