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电源端防反怎么做?

楼主(2022-10-23):
加了个二极管,4148

压降0.9V

后端的电压感觉都不够了,

各位做过防反处理么?选用的什么型号,改怎么选?

网友A:
请问你的电路图有嘛?一般我是用MOS管做开关防反接

网友B:
你的输入是多少电压,一般都是通过12V或是24V变压模块给出的电压,一般只是输入防反接的

网友C:
看你的描述貌似输入电压为3.3V,直接输入嘛?用PMOS管结合具体选型应该能够防反接

网友D:
做一个单向倒流就行了

网友E:
使用二极管防止电源接反

网友F:
使用MOS管实现的防电源反接电路,在电源正确接入时,电源正常对负载供电。

网友E:
电源端可以加一个保险丝了,接反了就会短路烧断保险师

网友G:
先串自恢复保险丝再并稳压二极管,防护有三:防过流、防过压、防反接。

网友H:
能详细点您是怎么接的吗?二极管有压降正常,或是使用MOS管三极管也可以

网友I: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点实现防反接,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防反接方法,成本也低,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网友J:
NMOS管防反接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2d1c2V0Xz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图中Q1为NMOS管,当电源正接时,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源极S的电压为0.7V左右,栅极G的电压VBAT,则Vgs =(VBAT-0.6)*R5/(R5+R3),当选取合适的R3和R5值,使Vgs达到MOS管的开启电压,则MOS管DS极导通,体二极管被短路,系统通过MOS管形成回路。MOS管的导通电阻一般很小,毫欧级别,即使系统电流较大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压降和功耗。

当电源反接时,寄生二极管反接,MOS的导通电压为0,NMOS截止,从而对系统形成保护。

网友K:
MOSFET具有极低的导通电阻且损耗很小,非常适合以最低损耗提供反向保护。

网友L:
不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M:
可以是 用整流桥实现电源的无极性,即电源正接反接都可以

网友N:
楼上的 整流桥不能用于低电压的电路,并且通过电流的能力较弱

网友O:
NMOS会破坏地回路,对地回路敏感的应使用PMOS进行反接。在实际使用电路中,MOS栅极需要串联电阻进行保护。

网友P:
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要低些。

网友Q:
用MOS管做开关防反接

网友R:
输入电压为、3.3V,直接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