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5/6 硬件]
求HALL应用例程

楼主(2022-10-23):
LKS32MC051C6T8

hall的应用场景和例程,

电路上改怎么处理?

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A:
HALL的应用场景:服务器扇热风机,电动车,落地扇等。
HALL例程:无感FOC程序上修改传感器来源为有感HALL即可,就是HALL程序。
电路跟无感区别多了个HALL接口电路,其它参考无感电路即可,有HALL方案单电阻采样可以不需要反电动势了。
demo顶板:https://www.linkosemi.com/upload ... EVB_MCU051_V2.0.zip
demo底板:https://www.linkosemi.com/upload ... B_MVPOWPRE_V5.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