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关于MCU供电电源防反接PMOS管应用分析

楼主(2022-10-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近来,看开发板的原理图比较多,然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开发板都没有防反接电路,综合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开发板电路都是预制好的DC插头(如下图1),一般情况下很少出现问题,但如果是接线端子式的供电方式(如图2),建议还是进行防反接设计,因为预制好的接头就会按照正常的正负极输出,而靠人自己连接的,很有可能由于人员疏忽导致线缆连接错误,这样防反接就显得非常重要,避免人员的一些失误,减少损失。

图1

图2

下面就我对PMOS管的防反接设计进行讲解说明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当然有不对地方或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留言批评指正,大家多多交流提升。

用PMOS管防反接原理图如图3,

图三

下面说说防反接的原因,首先先说一下PMOS管的工作原理(如图四):因为PMOS是N型硅衬底,其中的多数载流子是电子,少数载流子是空穴,源漏区的掺杂类型是P型,所以,PMOS的工作条件是在栅上相对于源极施加负电压,亦即在PMOS的栅上施加的是负电荷电子,而在衬底感应的是可运动的正电荷空穴和带固定正电荷的耗尽层,不考虑二氧化硅中存在的电荷的影响,衬底中感应的正电荷数量就等于PMOS栅上的负电荷的数量。当达到强反型时,在相对于源端为负的漏源电压的作用下,源端的正电荷空穴经过导通的P型沟道到达漏端,形成从源到漏的源漏电流。同样地,VGS越负(绝对值越大),沟道的导通电阻越小,电流的数值越大。用非常直白的话说就是Vgs<0即Vg电压<Vs电压,sd之间开关管导通sd之间导通,反之Vgs>0即Vg电压>Vs电压,sd之间开关管截止,sd之间不导通,用PMOS管正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图四

下面咱们结合图3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防反接的过程:
1、当给出电压正确时,就是图三的接法,显然PMOS管Vs电压5V大于Vg的0v,PMOS管导通,VD输出5V电压,可以驱动后面的一些相关驱动电路;
2、当给出电压反接是,通过图三可以看出PMOS管的Vs电压0V小于Vg的5v,PMOS管处于截止状态,显然PMOS管不导通,VD端也不会电压,从而反接保护了后面的电路;
当然以上就是PMOS管防反接的原理,在反接的基础上咱们还可以进行过压保护电路,就是通过测量VD电压与需求电压值的比较,如果大于需求电压后面的电路不导通,只有是需求电路时才导通,下次有空咱们再分析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