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LIN先是否只能有一个主节点,其余均为从节点

楼主(2022-10-23):
从节点反馈报文,
其余从节点是否可以响应,

还是只能由主节点调度?

网友A:
LIN网络是基于一个主节点和多个从节点的生产/消费者模型,在一个时间槽内,只能是由主机发起报文调度,从机获取报文或发出报文填充到数据区

网友B:
楼上没错,而且 主机节点(一般是ECU) 不但包含主机任务,也往往包含从机任务。 比如总线发 了BREAK SYN PID后  跟了一堆data 和 checksum , 就是零星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