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稳压管的动作电压是哪个参数表征

楼主(2022-10-23):
比如说5.2V的稳压管
是电压超过5.2的时候,给稳压在5.2V么?

实际电路中,电压超过3V就会对线路电压产生作用,这种情况合理么

网友A:
5.2V稳压管得配合其他电阻等元器件使用,原理是稳压管2端的电压是稳定的,输入超过5.2V时通过其他电阻等元器件将多余电压分压,稳压管2端还是5.2V

网友B:
稳定电压Vz

  稳定电压就是稳压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管子两端的电压值。这个数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略有改 变,即使同一型号的稳压二极管,稳定电压值也有一定的分散性,例如2CW14硅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为6~7.5V。

网友C:
反向电流通过稳压二极管的PN结时,要产生一定的功率损耗,PN结的温度也将升高。根据允许的PN结工作温度决定出管子的耗散功率。通常小功率管约为几百毫瓦至几瓦。 最大耗散功率PZM:是稳压管的最大功率损耗取决于PN结的面积和散热等条件。反向工作时,PN结的功率损耗为:PZ=VZ*IZ,由PZM和VZ可以决定IZmax。

网友D:
最小稳定电流Izmin、大稳定电流Izmax稳定电流:工作电压等于稳定电压时的反向电流;最小稳定电流:稳压二极管工作于稳定电压时所需的最小反向电流;最大稳定电流:稳压二极管允许通过的最大反向电流。

网友E:
 温度的变化将使VZ改变,在稳压管中,当|VZ|>7V时,VZ具有正温度系数,反向击穿是雪崩击穿。 当|VZ|<4V时,VZ具有负温度系数,反向击穿是齐纳击穿。

网友F:
动态电阻rZ与一般二极管的动态电阻相同,只不过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是从它的反向特性上求取的。rZ愈小,反映稳压管的击穿特性愈陡。 rz=△VZ/△IZ

网友G:
器件工作时,通过的反向基础电流,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偏小,稳压效果就会变差,而电流过大,又会导致管体由于温度过高而损坏。一般在允许的工作电流范围内,电流大一些,稳压效果相对更好一些,只是稳压二极管要多小勺一部分电能。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的区别在于,它的工作电流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而普通二极管则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

网友H:
稳压管得配合其他电阻等元器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