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低功耗蓝牙4.2芯片GW8811

楼主:
概述:
GW8811系列超低功耗蓝牙4.2芯片,基于32位Arm® Cortex®-M0内核。集成了高性能2.4GHz射频收发机和丰富的数字接口;集成了Balun,无需片外阻抗匹配网络和外挂晶振负载电容,可最大限度地节省BOM成本和PCB面积;集成了高效率DC-DC降压转换器来实现超低功耗。
性能参数:
系统:
Arm Cortex-M0
主频64MHz
支持OTA
存储:
Flash: 512KB
SRAM: 24/32KB
功耗:
2.8mA in Rx@3.3V
4.8mA in Tx@3.3V
2.7µA in sleep
电源电压:
1.8V~3.6V
最大发射功率:
+4dBm
模拟外设:
10位ADC: 1
外部通道数: 9
接收灵敏度:
-94dBm@1Mbps
通信接口:
PWM:6
RTC:1
I2C:2
SPI:2
UART:2
封装:
QFN32
QFN48(6.0*6.0*1.0mm)

详细的数据手册

GW8811数据手册

网友A(2022-11-01):
这蓝牙芯片是单核的还是双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蓝牙芯片是单核的还是双核的?

Arm® Cortex®-M0内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rm® Cortex®-M0内核的

那单核性能是不是稍微差一些。

网友C:
集成巴伦确实不错

网友D:
这款芯片主频和功耗确实很有特色,而且各方面兼容性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单核性能是不是稍微差一些。

单片机单独跑程序其实还是挺快的,一般咱们就够了,如果跑系统就得另外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单独跑程序其实还是挺快的,一般咱们就够了,如果跑系统就得另外确认了 ...

确实一般跑程序就够了

网友A(2022-12-04):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单独跑程序其实还是挺快的,一般咱们就够了,如果跑系统就得另外确认了 ...

那就是做一般的蓝牙设备了,能支持语音传输吗?

网友E(2023-01-03):
主频和功耗控制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