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RISC-V用什么软件开发,兼容性怎样

楼主(2022-10-23):
RISC-V用什么软件开发,兼容性怎样,对新手友好嘛,主要以前用KEIL比较多,目前公司转换路线了,需要有相关开发RISC-V的相关储备,特来请教一下!

网友A:
MounRiver Studio,沁恒这边就有,现在的版本好用多了,会STM32的,直接就可以上手。库都差不多。到沁恒网站上跟沁恒申请个开发板和仿真器。

网友B:
基于 VS code 编辑器做二次开发

网友C:
VS Code  一款极具竞争力的 IDE

网友D:
支持 RISC-V 的开发工具:MounRiver Studio

网友E:
自己搭建 RISC-V 开发环境。

网友F:
自行集成 RISC-V Toolchains + eclipse + OpenOCD 来搭建

网友G:
VS code,如果要进行 MCU 开发,需要开发插件,或者使用相应的工具链来自行配置

网友H:
RISC-V的最简单的软件开发是通过SiFive提供的Freedoom Studio。

网友I:
阿里平头哥发布的 剑池 CDK 开发环境

网友J:
KendryteIDE 是基于开源的 VS code 编辑器,自己定制的 RISC-V 芯片 IDE 解决方案,整体风格继承 VS code。

网友K:
IAR for RISC-V   IDE

网友:
市面上的各大 RISC-V 芯片或 IP 公司,都在做自己的 IDE 用自己的工具链

网友C:
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 吧

网友L:
大部分的 RISC-V 厂商的开发 IDE,还是基于开源的 eclipse + gcc toolchains + openocd 的方案来开发和调试芯片产品

网友M:
Embedded Studio是一款跨平台(支持Win、 Linux、 Mac三大平台),商业收费,非商用免费的工具。

网友N:
Freedom是经典简约eclipse,扩展按钮有限,新建例程和烧录整的明明白白~CDK突出组件模块化管理,主打云端一体,魔改codelite框架,各有优点
我手上用的MounRiver,傻瓜式、跨平台,也不用多余的组件管理那些功能,学习他们家例程代码足够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Freedom是经典简约eclipse,扩展按钮有限,新建例程和烧录整的明明白白~CDK突出组件模块化管理,主打云端一 ...

我用的也是MounRiver,确实很方便简单,就是组件框架方面用的略少

网友P:
用过不少MCU IDE,,感觉最好用的是周立功的TK Studio,,可惜好多年前就不开发了。。

要是周立功能趁着RISC-V的东风,,重启TK Studio就好了,,说不定能成为最好的RISC-V MCU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