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运放的问题

楼主(2022-10-24):
有些功率运放可以接成电压跟随器模式,能稳定的工作。
有些功率运放不能接成电压跟随器模式,会自激振荡。
因此一般要求功率运放闭环增益大于等于10。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功率运放能不能接成跟随器模式,
主要看功率运放的哪几个参数呢?

网友A:
第一,不仅仅是功率运放,小信号运放也有不能跟随器模式的。
第二,不是必须大于10,应该在其数据手册中有限定。
例如,小信号运放OP37,就规定了其最小增益为5。
原因嘛,是由于其开环频率特性中在0dB以上含有多个极点,当环增益太大时,就会不稳定而振荡。闭环增益大意味着环增益(运放开环增益乘以反馈系数)小,整个环路就稳定了。

网友B:
不用看哪些参数,能不能稳定规格书都会说

网友C:
加频补都可以单增益稳定工作,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和输出之间加电容,但是频补以后频响会很差,没办法,体质如此。

楼主:
但是一般跟随器的输出于反相输入端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直接加电容加不进去。
是否可以把直连的导线,改为10K电阻,然后再并联一个100P的电容。

网友D:
“功率运放能不能接成跟随器模式,
主要看功率运放的哪几个参数呢?”

看单位增益是否稳定等相关参数。

网友E(2023-01-09):
10这个增益说的有点绝对,但是大多并不是单位增益稳定,所以跟随时势必会震荡,手册里会标明最小增益,阅读不仔细就会造成设计失误,回板测试发现震荡,找问题也不好找,急的挠头,百思不得琪姐,其实就是简单的不能单位增益稳定,白白浪费大量时间。例如:“The OPA551 is unity-gain stable and OPA552 is optimized for gains of 5 or gre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