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频率高的时候就测不到了

楼主(2022-10-24):
用1MHZ是钟,外部中断去测方波的频率。
频率低的时候能测到,频率高的时候就测不到了,多高测不到,有公式求吗?

网友A:
楼主自己实测是多高的时候检测不到了呢

网友B:
这个没有提供详细的数据  不能排除是软件结构有问题

网友C:
第一就是确定频率高到哪种程度就无法采集到了  这样方便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已经到了芯片的能力上限了

网友D:
是使用的中断方式吗  检查一下是否中断函数过于冗杂

网友E:
应该没有具体的公式 但是我想这个和波形的质量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网友F:
如果是使用外部中断进行测量,那么需要考虑波形抖动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