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设置断点

楼主(2022-10-2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是用的那种软件  建议重新进行编译再试试看

网友B:
第一可能是因为你的程序有问题 第二就是没有产生能够走向这个断点的事件

网友C:
可以在主程序开始的地方设置一个断点 可以考量程序是否经常复位

网友D:
在中断里边设置的断点还是在主循环里边设置的断点呀

网友E:
可以正常的设置断点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F:
调试过程中设置的是debug模式还是release模式呢

网友G:
第一没有产生中断源,第二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