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D8G36开发板,keil下,认不到芯片

楼主(2022-10-24):
收到新定义NBK-RD8x3x 开发评估板,试了下,KEIL下认不到芯片,串口下载也认不到,郁闷如何是使用??
没有很好的开发环境,确实难以使用

网友A:
使用Keil 需要安装插件:   KEIL 插件RD_KEIL_Setup.rar 下载 (1).png

楼主:
插件安装了,还是找不到芯片

网友A:
戳商城上的在线客服,能找到小定,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下载 (7).png

网友B:
你都拿到板了???

网友A:
参与开发板测评活动,在商城里提交了申请,审核一般1~3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就会寄出开发板。
商城:www.rdsmuc.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Keil 需要安装插件:   KEIL 插件RD_KEIL_Setup.rar

这个插件是keil自己的 还是新定义开发的呢

网友D:
keil5中找不到或没有对应的芯片怎么办?超详细!!
给楼主发一个这个连接 看看有么有帮助
https://blog.csdn.net/qq_24713569/article/details/10439963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Keil 需要安装插件:   KEIL 插件RD_KEIL_Setup.rar

请问一个问题 一般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这种插件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网友A:
Keilli 插件 可以在www.rdsmcu.com下载中心-量产开发工具 目录下找到

网友F:
能编译工程吗?是下载器不认芯片吧?

网友G:
如果是编译不了工程,应该Pack没安装,如果是下载不了程序,应该是驱动没安装。

网友H(2023-03-10):
按照pack包以后,就可以识别到了。

网友I:
RD8G36跟哪些板子兼容

网友J:
你是不是没有按照开发包

网友:
是使用的c51的开发环境吗?

网友A:
Keil 安装插件包, 在商城下载中心-量产开发工具中可以下载:KEIL 插件RD_KEIL_Setup.rar

网友K(2023-06-08):
需要安装pack包的。

网友L:
没有安装pack支持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