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60 USB的VBUS未使用,如果软件控制DP引脚的上拉功能

楼主(2022-10-24):
F460的VBUS引脚另作它用并且需要手动连接usb功能,已经例程中的VBUS探测功能屏蔽掉,插入usb线无任何反应,翻手册,发现VBUS是控制DP引脚的上拉电阻,之前用过STM32F4,这个DP的上拉电阻是可以软件控制,F460手册中也有相应的USBFS_DCTL寄存器的软连接位可以控制上拉电阻的使能,修改程序将改位置0,还是无任何反应,最后飞线连接了DP的上拉,终于枚举成功。之前也是有帖子提到这个VBUS的问题,但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请问是不是还有其它寄存器来控制这个dp的上拉电阻。

网友A:
做设备么?我记得可以用软件设置内部上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