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程序上禁用了SWD之后,复位引脚拉低再拉高下载不成功

楼主(2022-10-24):
在STM32上,如果SWD功能重定向为GPIO导致无法下载,则只需在点击下载前拉低复位引脚,点击下载的同时释放复位引脚就能下载。成功率没有百分百也有百分之九十。

但是在杰发的AC781x上,这个方法行不通。

我尝试了一下。

将BOOT引脚拉高,保持;
使MCU复位;
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后恢复BOOT0为低。

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A:
禁用了swd,这个芯片就无法被识别到了

网友B:
这个只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了

网友C:
swd可以延时一段时间再被配置吧。

网友D:
在下载的通信点击复位试试看吧

网友E:
使用jtag下载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F:
之前使用stm32遇到过这个问题,都是复位以后电机在就可以了

网友G:
用JTAG接口烧写啊

网友G:
或者从内部boot进入串口进行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