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官网找不到stm32f103的启动文件了怎么办?

楼主(2022-10-24):
有谁可以发个给我吗?

网友A:
现在的KEIL生成工程时不是会自动生成启动文件吗?

网友B:
启动文件还跟具体型号有关。

使用CubeMx配置并生成工程,启动文件自然在工程里。

网友C:
如果是找后缀为.S的启动文件,在官方库的例程目录下就有

网友C: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用STM32CubeMX重新生成一个项目框架。

网友D:
在随便的STM32F103标准库的程序中就有,可以下载一个扒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