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让加速度计LIS3DH轻微振动不触发中断,翻转一定角度触发中断?

楼主(2022-10-24):
我使用加速度计LIS3DH监控设备角度的异常改变,但在应用中发现轻微振动和角度翻转都会触发中断,唤醒MCU,无法实现低功耗。请问要如何设置才会让加速度计LIS3DH轻微振动不触发中断,但是翻转一定角度触发中断?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太行吧,这个一般得设置一下传感器的阈值才行

网友B:
感觉得设置传感器的灵敏度吧,你看看手册是否有这功能呢?

网友C:
这个一般要查看LIS3DH的数据手册才行,看看如何配置灵敏度

网友D:
估计实现不了低功耗吧,有点麻烦

网友E:
你通过电路方面的修改是否能实现呢?

网友F:
你问问他家的FAE吧,看看技术组方面是不是有点办法

网友G:
我之前好像听说过,就是可以通过修改灵敏度的方式实现,应该有这方面设计的吧,用SPI发送寄存器的方式估计可以

网友H:
改一下灵敏度试试

网友I:
我刚刚查了一下,是可以设置灵敏度的,你可以试试这方面

网友J:
我觉得慢慢调试,需要配置灵敏度是一方面,估计也得有个阈值设置

网友K:
这芯片好像功能挺强大的,功耗很低吧

网友L(2023-02-21):
慢慢调试再试试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