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每秒大概8次,发送两万到三万次的时

楼主(2022-10-24):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fdcanH, &TxHeader, _DataBuf)
每秒大概8次,发送两万到三万次的时间就报错,停止发送
hfdcan1.ErrorCode=HAL_FDCAN_ERROR_FIFO_FULL
Get element from empty FIFO
有没人遇到过,有时重上电还会死机

网友A:
听你这么描述,有点像缓冲区溢出了呢

网友B:
没遇到过啊,死机估计也是这种程序问题

网友C:
你可以加个看门狗,如果死机还能重启一下

网友D:
你能不能把程序打包发上来啊?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E:
说是FIFO满了,咋满的呢?是不是定时清一下比较好呢?

网友F:
你定义的fifo小了吧

网友G:
死机我估计啊,是不是因为你的fifo没清空,或者那个标记没清掉,导致的呢

网友H:
没看到程序不好说,但是看你截出来的信息,可以大概知道是缓冲区的事儿

网友I:
你数据发送的有点频繁而且还挺多,能不能组包发送呢

网友J:
估计是发送太多了,你可以发送之后清空一下变量,而且善于利用DMA最好了

网友K(2022-12-20):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我是在一上电就出现了HAL_FDCAN_ERROR_FIFO_FULL的报错。

网友L(2023-02-19):
可能发送的太多了。加一个看门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