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点灯源码

楼主(2022-10-24):
想找一个STM32L0系列的点灯程序源码

网友A:
就是靠GPIO该低电平进行点灯的,帮助手册里面应该有

网友B:
你到www.st.com/stm32搜索下载STM32CubeL0固件包,里面很多基本功能的实现代码。其中,GPIO_IOToggle目录下就是关于GPIO翻转的例程,这个玩转了,点灯、闪烁都不是问题了。闪烁无非在输出高、低电平间加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