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NE5532运放IC发烫

楼主(2022-10-24):
NE5532运放IC发烫,一上电就会发烫,会烫手

楼主:
RE: NE5532运放IC发烫

图片

网友A:
4种可能:
1.电源接反。
2.运放产生高频自激振荡。
3.运放输出短路过载
4.运放已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种可能:
1.电源接反。
2.运放产生高频自激振荡。

一共使用两个NE5532,U8正常 ,U21一上电就会发烫,将C105&C111断开就不会发烫了...一连上就发热...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产生了自激振荡,
首先请你核对一下NE5532是否属于单位增益稳定运放。
如果不是,那么NE5532是不能用来做电压跟随器的。

网友B:
输出短路了

网友C:
运放输出交流短路了。 在4个与运放输出的耦合电容上,每个都串一个1K电阻。

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共使用两个NE5532,U8正常 ,U21一上电就会发烫,将C105&C111断开就不会发烫了...一连上就发热...
...

电路设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错了。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各个运放输出高频短路,尤其是顶上一只短路最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个运放输出高频短路,尤其是顶上一只短路最严重。

那要运放输出端串电阻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运放输出端串电阻是吗

不知道你这电路是干啥用的。串联一个1kohm 电阻只是解决发热。会不会因此缺失需要的功能就不知了。
另外,另外两路 不发热的运放也是因为电路设计错了,缺少正极输入偏置直流回路,输出饱和了所以不怎么发热。

网友D:
缺少偏置直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少偏置直流回路

发热的就是下面这两路,U21这一颗,上面那一个U8的只用一路输出,不发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热的就是下面这两路,U21这一颗,上面那一个U8的只用一路输出,不发热

没注意到,你选的电容击穿耐压10V也不够,应该击穿了。至少应该用无极性的25V以上的耐压的。
没想到一个电路凑齐那么多种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共使用两个NE5532,U8正常 ,U21一上电就会发烫,将C105&C111断开就不会发烫了...一连上就发热...
...

看明白了。你这个是mic 与line 音频Mixer。

建议换成两 LPA4722A.  仅需要单电源工作,不需要输出电容。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噗噗声冲击,频率响应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注意到,你选的电容击穿耐压10V也不够,应该击穿了。至少应该用无极性的25V以上的耐压的。
没想到一个电 ...

输入电压是5V的,电容耐压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明白了。你这个是mic 与line 音频Mixer。

建议换成两 LPA4722A.  仅需要单电源工作,不需要输出电容 ...

这个倒是可以换着试试 短期也得是这个线路将就着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注意到,你选的电容击穿耐压10V也不够,应该击穿了。至少应该用无极性的25V以上的耐压的。
没想到一个电 ...

交流短路的话 不应该是两颗都会发烫吗?为啥只有下面这颗会发烫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5V的,电容耐压应该不是问题

供电是±12V , 最高2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交流短路的话 不应该是两颗都会发烫吗?为啥只有下面这颗会发烫呢

二姨说这里包含敏感词。不知在哪里,只好截图了

网友D:
可能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姨说这里包含敏感词。不知在哪里,只好截图了

谢啦 忘了说了 我这边的电容全部换成了贴片陶瓷电容了

网友E:
北京金研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晶圆划片机厂家,并可承接各类划片加工业务,可加工半导体晶圆、陶瓷薄板、砷化镓、蓝宝石、玻璃、BGA、QFN、EMC导线架、PCB板、硅片、IC、太阳能电池片等材料。欢迎各界朋友指导、洽谈。V13681106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