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DAC 设置电压问题

楼主(2022-10-24):
为什么DAC Tmr2触发, set_value后,enable TMR2 只产生一个点电压就掉下来,而不是一直保持电压,

网友A:
可参考bsp里examples/dac/one_dac_dma_escalator  ,也是用的tmr2触发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bsp里examples/dac/one_dac_dma_escalator  ,也是用的tmr2触发DAC.

我看到的现象室DAC只能输出AC信号,DC信号输出就是0,AC信号也是从中间分开,有正负,可是我输入的数值都是正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现象室DAC只能输出AC信号,DC信号输出就是0,AC信号也是从中间分开,有正负,可是我输入的数值都 ...

发现问题了,示波器A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