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定时器中断内方便做ADC检测吗

楼主(2022-10-24):
我想用PIC单片机做ADC检测,想实现一个规定周期的检测,那么我是将ADC读取函数放主函数里,还是可以放定时器中断里,看到有人说定时器中断里不易做太多事情。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如果放主函数里能保证采样的周期性吗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可以用定时器做ADC的触发源,这样硬件上自动处理,省很多资源。

网友A:
想保证采样的周期性,可以在中断里启动ADC采样,然后在主函数里检测ADC采样结果。

网友B:
定时器中断频率多少?如果频率低,ADC读取数据简单,没问题。

网友C:
中断里启动ADC采样,主函数里检测ADC采样结果

网友D:
可以在定时器中启动,但是不要在定时器中等待采集结果。

网友E:
看你对 ADC采集周期要求高不高,如果高的话,可以在定时器中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