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OLTEK 合泰 32位高性能低功耗 MCU HT32F52241

楼主(2022-10-24):
HOLTEK 合泰半导体的32位高性能低功耗 MCU HT32F52241
HT32F52241是一款基于Arm®Cortex®-M0+处理器内核的32位高性能低功耗单片机。Cortex®-M0+是把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SysTick定时器和先进的调试支持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新一代处理器内核。
HT32F52241单片机可工作在高达40MHz的频率下,通过借助Flash加速器以获得较大的效能。它提供多达64KB的嵌入式Flash存储器用作代码/数据存储,8KB的嵌入式SRAM存储器用作系统操作和应用程序运用。此系列单片机具有多种外设,如ADC、I2C、USART、UART、SPI、MCTM、GPTM、SCTM、CRC-16/32、RTC、WDT、SCI、USB2.0 FS、SW-DP(串行线调试端口)等。提供了几种省电模式,在唤醒延迟和功耗方面具有较优化的灵活性,这是低功耗应用方面的考虑要点。
以上这些特性使HT32F52241单片机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各种应用,如白色家电应用控制、电源监控和报警系统、消费类产品、手持式设备、数据记录应用、马达控制等。
859aee0879d06fca93ec2e0c3ded2226
特征
• 内核
– 32-bit Arm®Cortex®-M0+处理器内核
– HT32F52241工作频率高达40MHz
– 0.93 DMIPS/MHz(Dhrystone 2.1)
– 单周期乘法
– 集成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24-bit SysTick定时器
• 片上存储器
– 高达64KB片上Flash存储器用作指令/数据和选项存储
– 8KB片上SRAM
– 支持多种启动模式
• Flash存储器控制器–FMC
– Flash加速器用以提升效能
– 32-bit字编程带有在线系统编程(ISP)和在线应用编程(IAP)
– Flash保护能力,防止非法访问
• 复位控制单元–RSTCU
– 电源监控:上电复位(POR)、掉电复位(PDR)、可编程低压检测器(LVD)
• 时钟控制单元–CKCU
– 外部4~16MHz晶振
– 外部32.768KHz晶振
– 在工作电压为3.3V,工作温度为25℃下,内部8MHz RC振荡器精度可调整为±2%
– 内部32KHz RC振荡器
– 集成的系统时钟PLL
– 用作外设时钟源的独立的时钟分频和门控位
• 电源管理–PWRCU
– 采用VDD单电源:2.0V~3.6V
– 集成的1.5V LDO稳压器用作内核、外设和存储器电源
– VDD电源供电给RTC
– 两个电源域:VDD和1.5V
– 四个省电模式:休眠模式、深度休眠模式1、深度休眠模式2、暂停模式
• 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
– 高达16条EXTI线,可配置触发源与触发类型
– 所有GPIO引脚均可选作EXTI触发源
– 触发源类型包括高电平、低电平、下降沿、上升沿或双沿
– 每条EXTI线都具有独立的中断使能、唤醒使能和状态标志位
– 每条EXTI线都具有软件中断触发模式
– 内置去干扰滤波器,用于封锁短脉冲
• 模拟数字转换器–ADC
– 12-bit SAR ADC内核
– 最大1Msps转换速率–28MHz时1μs,40MHz时1.4μs
– 最多12个外部模拟输入通道
• 输入/输出口–GPIO
– 多达40个通用输入/输出口
– 端口A、B和C映射为16个外部中断–EXTI
– 几乎所有的I/O引脚都具有可配置输出驱动电流
• 马达控制定时器–MCTM
– 一个16-bit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重载计数器
– 多达4个独立通道
– 16-bit可编程预分频器,可以对计数器时钟进行1~65536之间的任何数值的分频
– 输入捕捉功能
– 比较匹配输出
– 带有边沿对齐模式和中心对齐计数模式的PWM波形发生器
– 单脉冲输出模式
– 带有可编程死区时间插入的互补输出
– 支持三相马达控制和霍尔传感器接口
– 煞车信号输入可迫使定时器的输出信号进入复位或固定状态
• PWM产生和捕捉定时器–GPTM
– 一个16-bit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重载计数器
– 多达4个独立通道
– 16-bit可编程预分频器,可以对计数器时钟进行1~65536之间的任何数值的分频
– 输入捕捉功能
– 比较匹配输出
– 带有边沿对齐模式和中心对齐计数模式的PWM波形发生器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内建可处理编码器接口信号的带两个输入口的正交解码器
• 单通道PWM产生和捕捉定时器–SCTM
– 一个16-bit向上自动重载计数器
– 每个定时器具有1个独立通道
– 16-bit可编程预分频器,可以对计数器时钟进行1~65536之间的任何数值的分频
– 输入捕捉功能
– 比较匹配输出
– 带有边沿对齐模式的PWM波形发生器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基础功能定时器–BFTM
– 32-bi比较/匹配向上计数器–无输入/输出引脚
– 单次模式–匹配后停止计数
– 重复模式–匹配后重新开始计数
• 看门狗定时器–WDT
– 带3-bit预分频器的12-bit向下计数器
– 可产生系统复位
–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窗口功能
– 寄存器写保护功能
• 实时时钟–RTC
– 带可编程预分频器的24-bit向上计数器
– 闹钟功能
– 中断和唤醒事件
• 内部集成电路–I2C
– 支持高达1MHz频率的主从模式
– 提供仲裁功能和时钟同步
– 支持7-bit和10-bit寻址模式和广播呼叫寻址
– 支持带有屏蔽地址的从机多寻址模式
• 串行外设接口–SPI
– 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
– 主机模式频率高达(fPCLK/2)MHz,从机模式频率高达(fPCLK/3)MHz
– FIFO深度8级
– 多个主机和多个从机操作
•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
– 同时支持异步和时钟同步串行通信模式
– 异步工作波特率高达(fPCLK/16)MHz,同步工作速率高达(fPCLK/8)MHz
– 全双工通信能力
– 完全可编程串行通信功能包括:字长、校验位、停止位和位顺序
– 错误检测:奇偶校验、溢出和帧错误
– 支持自动硬件流控制模式–RTS、CTS
– IrDA SIR编码器和解码器
– 带有输出使能控制的RS485模式
– FIFO深度:接收器与发送器均为8×9 bits
• 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
– 异步串行通信工作波特率高达(fPCLK/16)MHz
– 全双工通信能力
– 完全可编程串行通信功能包括:字长、校验位、停止位和位顺序
– 错误检测:奇偶校验、溢出和帧错误
• 智能卡接口–SCI(仅适用于HT32F52331/HT32F52341)
– 支持ISO 7816-3标准
– 字符模式
– 一个发送缓冲器和一个接收缓冲器
– 11-bit基本时间单元(ETU)计数器
– 9-bit保护时间计数器
– 24-bit通用等待时间计数器
– 奇偶发生器和校验
– 字符重发功能在发送和接收模式下发生奇偶校验错误时自动被激活
• 循环冗余校验–CRC
– 支持CRC16多项式:0x8005, X16+X15+X2+1
– 支持CCITT CRC16多项式:0x1021, X16+X12+X5+1
– 支持IEEE-802.3 CRC32多项式:0x04C11DB7,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
– 支持对数据和校验和进行反码、字节反序&位反序操作
– 支持字节、半字和字数据大小
– 可编程CRC初始种子值
– 对8-bit数据执行CRC计算需要1个AHB时钟周期,32-bit数据需要4个AHB时钟周期
• 通用串行总线设备控制器–USB(仅适用于HT32F52331/HT32F52341 )
– 兼容USB2.0全速模式(12Mbps)设备的技术规范
– 片上USB全速收发器
– 1个用于控制传输的控制端点(EP0)
– 3个用于批量和中断传输的单缓冲端点
– 4个用于批量、中断和等时传输的双缓冲端点
– 1KB EP_SRAM作为端点数据缓冲器
• 调试支持
– 串行线调试端口–SW-DP
– 4个用于硬件断点或代码/文字补丁的比较器
– 2个用于硬件数据观察点的比较器
• 工作温度
– 工作温度范围:-40˚C~+85˚C

网友A(2023-01-05):
是否能够通过串口唤醒中断

网友B:
这个有几种低功耗 的模式?

网友C:
外设的功耗应该是最大的吧。

网友C:
怎么才能把功耗完全降低下来?

网友D:
高性能的单片机非常的多呢。

网友E:
最小的电流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