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会烧可控硅驱动电阻呢?

楼主(2022-10-24):
请问为什么会烧可控硅驱动电阻呢?请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功率太小

网友B:
可能K2 可控硅坏,或者接错线了。

网友C:
线接错了.

楼主(2022-12-21):
问题,别人推荐电路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拿掉这个电容C2呢

网友D:
说不定R22也烧掉了,但是不影响功能你没发现

楼主(2023-02-20):
为什么要去掉此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