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腿驱动电路

楼主(2022-10-24):
右腿驱动电路

心电检测存在一个右腿驱动电路,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名称叫做右腿驱动电路?不能用左腿驱动电路吗?

网友A:
据说是对消驱动,用于抵消人体表面的工频共模干扰,一般是夹右腿,但是能不能换左腿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对消驱动,用于抵消人体表面的工频共模干扰,一般是夹右腿,但是能不能换左腿就不知道了 ...

有认识这方面的人才不  交流下

网友B(2022-12-01):
因为右腿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但是这也不代表放其他位置不可以,理论上右腿驱动放在身体的任何位置都是可以工作的,只是放在右腿上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右腿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但是这也不代表放其他位置不可以,理论上右腿驱动放在身体的任何位置都是可以 ...

你好   这个右腿驱动电路是如何滤除共模干扰的

网友B:
在没有右腿驱动的电路中,假设右腿是接地的,此时左手电极与右手电极是基于地的信号来测量的。但是人的右腿在接地时存在接地阻抗,无法彻底消除50Hz/60Hz的共模干扰电压,所以需要通过右腿驱动电路将这个共模干扰电压去除。ECGp和ECGn分别接左手电极与右手电极,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到,二者的共模信号接入到了右腿驱动(RLD)反相放大电路的反相端,共模信号经过辅助的反相放大器放大后,会反馈到右腿,然后会抵消掉左右手两个电极的共模干扰信号。采用右腿驱动取代直接接地,可以使得50Hz/60Hz共模干扰电压降低到1%以下,而不会损失心电图的频率成分。

网友C:
右腿驱动不是消除共模信号,是让测量信号在共模信号中心点为虚地,保证差分放大器输出不产生直流分量。比如叠加50hz工频干扰信号,右腿输出等于工频峰值,也就是跟随工频峰值。

网友C:
三导联测量,右腿驱动可以定义到任何一个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