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SPI CRC校验

楼主(2022-10-24):
做SPI从机,并且使能了CRC校验功能,但是发现SPI的片选NSS都已经拉高了,但是CRC计算还在进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使用 CRC 校验前,先将 CRC 数据寄存器清空,以便主从设备 CRC 校验保持同步
清空步骤如下:
1. SPI 使能位复位(置 0)
2. CRC 校验位复位(置 0)
3. CRC 校验位置位(置 1)
4. SPI 使能位置位(置 1)

网友B(2023-04-15):
使用SPI的CRC校验始终失败

网友C:
spi crcpoly怎么关闭

网友D:
如何计算8位数组CRC校验

网友E:
2个N32怎么用sp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