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进阶使用:短按、长按、连续、双击、组合键实现

楼主(2022-10-24):
一、按键的运用
按键作为人机交互使用最多的一种交互方式,有时候一个按键有多个功能,有时候需要多个
按键组合,实现复杂的功能,比如CTRL+C和CTRL+V,有的时候需要按下去使调节量一直
持续变化,有的时候单击和双击也在功能上做区分。

二、实现方法
通过定时器同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不同动作的按键定时更新个数,区分各动作,并作出响应

三、关键代码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base_set(u16 per,u16 psc)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base_timer_structur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6);

        base_timer_structure.alignedmode=TIMER_COUNTER_EDGE;
        base_timer_structure.clockdivision=TIMER_CKDIV_DIV1;
        base_timer_structure.counterdirection=TIMER_COUNTER_UP;
        base_timer_structure.period=per;
        base_timer_structure.prescaler=psc;
        base_timer_structure.repetitioncounter=0;

        timer_init(TIMER6,&base_timer_structure);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6,TIMER_INT_UP);
        nvic_irq_enable(TIMER6_IRQn,2,2);

        timer_enable(TIMER6);
}
各按键动作占用定时器周期数
#define     SHORT_KEY_DELAY     2                // 短按延时
#define     LONG_KEY_DELAY      200                // 长按延时
#define     DOUBLE_KEY_DELAY          30                // 双击两次触发之间的最大延时
#define     CNTINUS_KEY_DELAY          20                // 连续触发延时

#define     HW_KEYS_NUM   5 // 支持按键数量(包括独立按键+组合按键)

#define     NOKEY_INPUT_VALUE   0x00 // 没有按键按下时get_key_input()的返回值
#define     KEY1_INPUT_VALUE    0x01
#define     KEY2_INPUT_VALUE    0x02
#define     KEY3_INPUT_VALUE    0x04
#define     KEY4_INPUT_VALUE    0x05
#define     KEY1_2_INPUT_VALUE  (KEY1_INPUT_VALUE | KEY2_INPUT_VALUE)  // KEY1+KE2组合键
按键按下和释放的处理
/**
* @brief: 处于按下状态的处理:检测长按键,连续按是否有效
* @author: lusd
* @param [in] new_input,当前的按键输入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按键有效则返回相应键值,无效则返回KEY_NONE
*/
static uint8_t key_pressed_handle(uint16_t new_input)
{
    uint8_t res = KEY_NONE;

    if (key.id < HW_KEYS_NUM)
        {
        key.cnt++;
        if (new_input == key.last_input)
                {
            if (SHORT_KEY_DELAY == key.cnt)
                        {
                key.pressed = 1; // 标记按键按下生效
            }
                        else if (keys_info[key.id].long_cnt == key.cnt)
                        { // 长按达到2秒钟
                res = keys_info[key.id].long_key_val; // 长按键值
            }
                        else if ((keys_info[key.id].long_cnt + CNTINUS_KEY_DELAY) == key.cnt)
                        {
                // 长按2秒之后,每持续0.2秒返回一次键值
                key.cnt = keys_info[key.id].long_cnt;
                res = keys_info[key.id].cntinus_key_val; // 一直按,连续触发的键值
            }
        }
    }
    return res;
}

/**
* @brief: 按键释放时,判定是否返回短按值或双击键值
* @author: lusd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可能返回短按值(对不支持双击的按键),
*         或双击键值(对支持双击的按键),
*         无效则返回KEY_NONE
*/
static uint8_t key_release_handle(void)
{
    uint8_t res = KEY_NONE;

    if (key.pressed)
        {
        if (key.id < HW_KEYS_NUM)
                {
            if (key.cnt < keys_info[key.id].long_cnt)
                        { // 按下的时长,小于长按判定时间
                res = keys_info[key.id].short_key_val; // 短按键值.
                // 如果当前按键支持双击
                if (KEY_NONE != keys_info[key.id].double_key_val)
                                {
                    if (key.wait_double[key.id])
                                        {
                        key.wait_double[key.id] = 0; // 清除等待双击标志
                        key.double_timeout[key.id] = 0;
                        res = keys_info[key.id].double_key_val; // 双击键值
                    }
                                        else
                                        {
                        key.wait_double[key.id] = 1; // 设置等待双击标志
                        key.double_timeout[key.id] = DOUBLE_KEY_DELAY; // 设置超时时间
                        key.wait_double_flag = 1;
                        res = KEY_NONE;
                    }
                }
            }
        }
    }
    key.cnt = 0;
    key.pressed = 0;
    key.last_input = NOKEY_INPUT_VALUE;

    return res;
}
双击
/**
* @brief: 判定等待双击是否超时,超时则返回短按值
* @author: lusd
* @param none.
* @return 等待双击超时则返回短按键值,无效则返回KEY_NONE
*/
static uint8_t key_wait_double_timeout_handle(void)
{
    uint8_t res = KEY_NONE;
    uint8_t i;

    key.wait_double_flag = 0;
    for (i = 0; i < HW_KEYS_NUM; i++)
        {
        if (key.double_timeout[i])
                {        // 如果按键正在等待双击
            key.double_timeout[i]--;
            key.wait_double_flag = 1;
            if (0 == key.double_timeout[i])
                        { // 减到0的时刻,表示等待超时了
                key.wait_double[i] = 0; // 清除等待双击标志
                return (keys_info[i].short_key_val); // 返回该键的短按值
            }
        }
    }
    return res;
}

四、开源地址和视频
【一个开源的按键处理程序-可以实现短按、长按、双击、组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K411D7cq?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7f0cb9c0f09b768583faf157910eb515
视频

开源地址:

网友A:
下载看看,是否自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看看,是否自己需要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B:
实话说我很不喜欢这种用一个键“发电报”。速度慢、容易错。类似的还有用一个灯不同闪烁表示不同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说我很不喜欢这种用一个键“发电报”。速度慢、容易错。类似的还有用一个灯不同闪烁表示不同信息。
...

在一些仪表里还是比较常用,,,手机好像也有,,开机键短按熄屏、长按关机或开机,音量键和开机键组合进入刷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收藏备用。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非常实用,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实用,感谢分享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E:
这个抬起的处理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F:
楼主是如何处理短按情况下的防抖呢

网友G:
如何把这些函数和代码关联起来呢?

网友H:
是否需要内部时钟对按键的时间进行判断呢

网友I:
这个双击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J:
这个如何定义按键的时间长度呢?

网友K:
handler是如何触发的?怎么响应按键控制?

网友L:
这样可以节省io口啊

网友M:
节省io口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N:
个人感觉识别按键的双击和防抖很不好区别

网友O:
一般来说 双击的等待时间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P:
按下和释放比较好处理  简单的检测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Q:
组合键一般来说是如何处理的呢 和单键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R:
双击的话 怎么也得检测到两个跳边沿吧  还得是去除抖动之后的结果

网友S(2023-01-10):
很有用的资源谢谢分享。

网友T(2023-05-11):
好按键,马克

网友U:
提升处理代码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V:
原来海报是如何根据被人的情况来处理短的

网友W:
组合键需要同时判断

网友X(2023-06-14):
节省IO口非常有用

网友Y:
是否需要内部时钟时间来判断按钮

网友Z(2023-07-14):
双料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AA:
压放加工性好,检测水平简单

网友AB:
这节省了IO的嘴巴啊

网友AC:
组合键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和单键有什么区别

网友AD:
如何将这些函数和代码联系起来?

网友AE:
So how does this define the length of the keystroke?

网友AF:
是如何触发处理程序,如何响应一个按钮控件?

网友AG(2023-09-21):
如果你双击,你仍然需要检测到两个跳跃边,它必须是去除抖动后的结果

网友AH:
一个灯用不同闪烁频率表示不同信息

网友M:
用一个按键当矩阵键盘

网友X:
个人认为,双击识别按钮和防抖的区别是不好的

网友AI:
非常不错的程序,谢谢

网友AJ:
不错,可以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K:
这个代码确实很实用的。

网友V(2023-11-02):
这个提升处理代码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L(2024-01-03):
阿三大苏打

网友AM:
看一下按键代码

网友AN:
学下一下

网友AO:
在一些资源受限的场合,比如仪表的按键,这种按键的组合是十分有必要的,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

网友AP:
很实用的技巧,学习一下

网友AQ:
很好的例程,能够降低开发有借鉴

网友AR:
有帮助,有帮助。

网友AS(2024-03-23):
按键的检测方式有很多灵活的实现方式

网友AT:
这个按键组合功能太棒了

网友AP:
很考验逻辑处理啊

网友AU:
这个主要靠检测按键得动作时间来实现

网友AV:
通过合理的编程技巧,可以实现按键的进阶使用,如短按、长按、连续、双击和组合键等功能

网友AW:
可以通过设置一个较短的延时去检测按键状态的变化。例如,如果检测到按键从释放状态变为按下状态,并且在设定的短时间内再次变为释放状态,那么就判定为一次短按操作。

网友AX:
当按键被按下并在一定时间内释放时,触发短按事件。可以通过计时器和状态机实现短按的检测。

网友K:
需要对按键进行 interruption 服务程序(ISR)处理,并使用一些状态机逻辑来区分不同的按键事件。

网友AY:
while (1)
{
    // 检测按键状态
    HAL_GPIO_ReadPin(KEY_PORT, KEY_PIN);
    if (key_state == 0 && HAL_GPIO_ReadPin(KEY_PORT, KEY_PIN) == GPIO_PIN_SET)
    {
        // 按键按下
        key_press_time = HAL_GetTick();
        key_press_count++;
    }
    else if (key_state == 1 && HAL_GPIO_ReadPin(KEY_PORT, KEY_PIN) == GPIO_PIN_RESET)
    {
        // 按键释放
        key_release_time = HAL_GetTick();

        // 判断按键操作类型
        if (key_press_time != 0 && key_press_time - key_release_time < 50)
        {
            // 短按
            // 在这里添加短按功能代码
        }
        else if (key_press_time != 0 && key_press_time - key_release_time >= 50 && key_press_time - key_release_time <= 200)
        {
            // 长按
            // 在这里添加长按功能代码
        }
        else if (key_press_time != 0 && key_press_time - key_release_time > 200)
        {
            // 连续按
            // 在这里添加连续按功能代码
        }
        else if (key_press_count >= 2)
        {
            // 双击
            // 在这里添加双击功能代码
        }

        // 重置按键状态和计数器
        key_state = 0;
        key_press_count = 0;
    }

    // 等待按键按下
    key_state = 1;
}

网友AZ:
当按键被按下时,开始计时。
如果按键在预设的短时间内(例如500毫秒)被释放,则视为短按。
执行短按对应的操作。

网友BA:
当按键被连续按下多次时,触发连续按事件。可以通过计时器和状态机实现连续按的检测。

网友BB:
在程序中,可以通过检测按键状态的变化来判断是否发生了短按操作。例如,当按键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表示按键被按下;当按键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表示按键被松开。在按键被按下和松开之间,可以设置一个延时来消除抖动。

网友BC:
只要检测到按键处于按下状态,就不断产生按键信号,直到按键被释放为止。

网友BD:
当第一次按键被按下并释放后,开始计时。
如果在预设的时间窗口内(例如500毫秒)再次按下并释放按键,则视为双击。
执行双击对应的操作。

网友BE:
当按键被按下时,开始计时。
如果按键在预设的较长时间内(例如1秒)没有被释放,则视为长按。
执行长按对应的操作。
如果在长按过程中按键被释放,则取消长按。

网友BF(2024-04-29):
参考一下

网友BG:
除了矩阵键盘,可以考虑一下ADC键盘。

网友BH(2024-06-20):
这个可以节省好多引脚

网友BI(2024-07-31):
为了实现按键的多功能操作,我们可以使用定时器来检测按键的状态,并根据按键的按下时间和次数来区分不同的操作。

网友BJ:
这个处理起来好麻烦啊

网友V:
在一些资源有限的场合,比如乐器键,这种组合键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节省大量资源。

网友AD:
晋升流程代码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K:
确定按钮是否需要内部时钟时间

网友BL:
,按键的处理不仅限于单一的按键操作,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按键时长和组合来实现更加复杂的功能。

网友U(2024-09-04):
按压和释放更容易操作,简单的液位检测就可以做到。

网友X:
原来,如何处理海报是基于被针对的人的情况

网友AA:
这个提升处理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G:
如何连接这些函数和代码?

网友AF:
需要内部时钟来判断按钮的时间吗?

网友BM:
按键很重要的一个外设操作口

网友BN(2024-10-30):
这个东西好啊!讲解很到位

网友AE:
这个双击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Z:
handler是如何触发的?如何响应按钮控件?

网友BO:
可以降低开发风险的好套路。

网友BP:
如果双击,仍然需要检测两个跳变沿,这一定是去除抖动的结果

网友BQ:
良好的压释加工性和简单的检测水平

网友BR:
有许多灵活的方式来实现关键检测方法

网友BS:
一盏灯使用不同的闪烁频率来表达不同的信息

网友BT(2024-12-04):
如果你双击,你将不得不检测两个跳跃边缘,并且它将不得不是在去除抖动之后的结果

网友BU:
将一个按钮用作矩阵键盘

网友BV:
组合按键用起来有点繁琐啊

网友BW:
只要检测到按钮被按下,就连续产生按钮信号,直到按钮被释放。

网友BX:
如何将这些特性与代码联系起来?,

网友BY:
先赞再看好习惯

网友BN:
哎呀,不错的方法,学习一下

网友BZ:
个人认为双击识别键和防抖区别不大

网友CA(2025-01-11):
这主要通过检测按钮的动作时间来实现

网友CB:
这个不是有专门的按键库吗

网友AC:
,按钮的处理不局限于单个按钮操作,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按钮持续时间和组合来实现更复杂的功能。

网友CC:
如何定义一个键的时长?,,

网友CD:
这个改进处理代码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X(2025-04-12):
组合键处理通常需要同时检测多个按键,和单键相比,它更复杂,需要编写额外的逻辑来识别哪些键同时被按下。

网友BU:
把函数和代码关联,确保每个函数都在正确的位置调用

网友CE:
建议采用更直观、快速的信息传递方式。

网友V:
代码实用说明它解决了实际问题,方便使用。

网友BR:
提升处理通常通过优化算法和硬件加速实现,比如使用更高效的指令集或并行处理技术。

网友CF:
不错啊,学习一下了,谢谢!

网友BR(2025-09-30):
加工和检测都挺方便,说明设计合理。

网友CG:
矩阵键盘方便实用,但ADC键盘适应性强,能处理模拟信号,考虑一下它如何适应你的应用需求。

楼主(2025-11-01):
我想参考下

网友CD:
组合键是同时按下两个或更多键,处理方法复杂,通常需要软件识别顺序和组合。和单键相比,响应更复杂,可能涉及多个按键的逻辑。

网友AG:
把函数和代码联系起来的方法就是按照流程图或者伪代码的逻辑,逐行编写并调试,确保每段代码正确执行相应的函数。

网友CH:
可以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功能,设置一个定时器来记录按键被按下的时间,从而定义按键的时间长度。

网友Z(2026-01-14):
这设备能减少单片机引脚使用,方便设计。

网友V:
双击和防抖区别主要在检测时长和条件,双击需两次按键间隔短,防抖关注连续多次干扰信号。

网友CI:
很不错的按键使用

网友AF:
双击等待时间通常设为300-500毫秒。这个范围能较好地识别连续点击。

网友CE:
这例程不错,适合新手学习,对开发有很大帮助。

网友BK:
按下按钮时电平变低,释放后电平变高,检测电平变化判断按钮状态。

网友BT(2026-03-01):
当按键按下时,单片机会持续输出信号,直到按键松开为止。

网友CJ:
这种方式不直观,效率低,建议用清晰直观的显示屏或按钮组合。

网友CK:
这个主要还是对按键事件的逻辑判断

网友AS:
这个主要是逻辑判断,不算进阶。

网友CL:
看具体情况,如果复杂,可能需要重新设计电路或选择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CM:
提升处理通常涉及优化算法或增加硬件资源,例如使用更快的CPU或增加缓存来加速代码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