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求教STM那些芯片可以移植linux内核

楼主(2022-10-24):
目前正在做小型LINUX系统,咱们STM芯片都有哪些支持linux的芯片,有对比手册嘛

网友A:
应该是MP157这个芯片支持Linux吧

网友B:
对比手册没有,你可以试试ST finder这个软件,是ST的官方选型软件

网友C:
我知道的是MP1这个应该是支持的,毕竟主频这么高

网友D:
看你什么应用需求呗,也不一定非得ST吧,是不是

网友E:
不是太建议使用ST的linux方案,感觉不是太过成熟呢

网友F:
你可以看看MP1,这个资料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G:
ST好像就一款linux方案吧,就STM32MP1

网友H:
这有点难呀,ST的linux芯片方案比较少的,你可换成nxp或者其他的厂家比较好

网友I:
就一款MP1支持linux,其他都不支持的

网友J:
对比手册可以有的,你去官网找或者去ST的选型工具上找找就好了

网友K:
目前就一款MP1支持linux,其他都不支持的https://bbs.21ic.com/icview-2978222-1-1.html

网友L:
去官网找或者去ST的选型工具上找找就好了

网友M:
去官网找找,也不是非要用ST

网友N:
可以用ST的官方选型软件

网友O:
MP1支持linux,好像就这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就一款MP1支持linux,其他都不支持的

对的,目前32位单片机整体支持Linux的还是比较少的,ST的也就MP1这一款

网友O:
MP157这个芯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