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103点亮LED

楼主(2022-10-24):
最近购置了一块MM32的板子,看着不错,试着点亮一颗LED,测试一下。
这个板子做到还是不错的。
先跑跑例程试试看。
配置IO口了。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A,GPIO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D2-->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PA,8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LD1-->PC.13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PA.15 输出高

}
提供的代码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代码,宏定义,操作LED
  1. #define LED2 PAout(8)   // PA8
  2. #define LED1 PCout(13)  // PC13
代码运行
  1. LED2 = !LED2;
  2.                 LED1 = !LED1;
  3.                 delay_ms(10);
下载程序以后,LED开始闪烁起来了。

网友A(2023-02-06):
这MM32和ST的有部分是能完全兼容的呢

网友B:
其实初始化结构可以用原子的,但是寄存器估计不能兼容的吧

网友C:
其实直接用MM32提供的例程也是可以的,也比较通俗易懂

网友D:
这种操作都习惯了是吧,就要和原子风格一样,哈哈

网友E:
话说,这芯片是否与ST的103能完全兼容啊?

网友F:
它俩底层寄存器都不能一样吧,你好像也得改改才行

网友G:
看着结构,真的和正点原子的例程差不多呀

网友H:
话说,MM32也支持IO输出这么写么?

网友I:
楼主这是用的哪块开发板?

网友J:
MM32还是比较好上手的,都是arm内核,好操作

网友K(2023-03-09):
都是调库函数,熟悉一下就好了

网友L:
和st的芯片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