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ounriver 添加静态库报错

楼主(2022-10-24):
MounRiver添加按照以前的方法添加静态库,以前这么操作是正常,这次不知怎么回事一直提示错误。

库路径和名字确认无误

编译就是这个错误提示,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您好,从截图看添加库的方式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知你的工程是否带有该文件。若方便,可把工程发到我的邮箱(lzs@wch.cn),这边具体看一下

网友B:
要确保extlib文件夹里有名为 libgit_clib_ch32v.a 这个库,且生成这个库的编译器要跟gcc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保extlib文件夹里有名为 libgit_clib_ch32v.a 这个库,且生成这个库的编译器要跟gcc兼容。 ...

多谢,库文件名少了lib前缀,时间长不用GCC,很多东西都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库文件名少了lib前缀,时间长不用GCC,很多东西都忘记了

库名字前缀还必须带有lib?GCC规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名字前缀还必须带有lib?GCC规定的吗?

gcc命令行 “-l”选项添加库,需要lib前缀。如果直接添加到链接列表末尾的话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gcc命令行 “-l”选项添加库,需要lib前缀。如果直接添加到链接列表末尾的话不需要 ...

明白了,感谢大佬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