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7BootLoader中App怎么更改?

楼主(2022-10-25):
程序跳转到APP应用后一直卡在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D2CKRDY) != RESET) && (timeout-- > 0));  if ( timeout < 0 )
  {
    Error_Handler();
  }
不能停止M4的核,哪位大佬知道怎么搞?

网友A:
APP程序的指针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B:
你这情况应该是跳转后有些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C:
看一下跳转后的参数

网友D:
你得自己写个BootLoader,原来的BootLoader你是改变不了的

网友E:
这错误提示你硬件中断错误了,估计是你跳转的指针是错的吧

网友F:
你能把程序发出来么,帮你看看

网友G:
一般情况,跳转比较复杂的就是指针设定了,还有就是程序大小的计算

网友H:
你可以参考网上的IAPAPP的程序编写和设置的,我看都挺简单的

网友I:
BootLoader中的APP?这应该是俩程序才对吧

网友J:
APP的程序运行起始地址你设置了么,一般要与BootLoader之中跳转的起始地址设置一样就好了

网友K:
你是不是地址占用到了M4内核了,导致M4不能用了呢?

网友L:
双核搞起来属实麻烦一些,你最好问问ST的技术支持,因为双核出来时间也不长,生态不是太好

网友M: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然后把APP的地址往大了写一写,有可能会解决

网友C(2023-02-20):
正常模式下,系统开始运行是从bootloader0开始的,然后跳转到bootloader1,再者跳转到APP,这就是一个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