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DMA+空闲帧,串口接收

楼主:
我的程序中使用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轮询接收外部WIFI模组发来的数据,当WIFI发来的数据量较大时,有很大机率出现这个函数就再也接收不到模组发来的数据了,采用JLINK Debug发现,当这个函数接收不到数据时,发现huart->RxState = 0x00000022(HAL_UART_STATE_BUSY_RX),如图所示:

再Debug到串口中断程序中(void HAL_UART_IRQ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发现是没有满足下图中的判断条件(nb_remaining_rx_data < huart->RxXferSize)):

其中,huart->RxXferSize  好像是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的Size参数,当这个Size越小,出现问题的概率越大。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奇怪的办法:
     (a) 单片机GPIO-PC13外接了一个按键,当一直按着这个按键,且WIFI模组有数据发来时,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这个函数又能正常接收数据了,按键松开,多测试一会,还会出现问题,但是仍然可以采用这个办法解决,按键电路很简单,电路图如下:
为避免与按键程序有关,我屏蔽掉按键初始化及对应的执行函数,仍然可以解决问题;

    (b)用手触摸RTC晶振输入/输出位置,也会解决这个问题,同按键解决办法一样,也是一次性的,把RTC对应的代码屏蔽掉,办法依然有效。

请问,
1:有没有软件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2:对于(a)和(b)奇怪的解决办法,从单片机内部原理有没有理论上的依据?

网友A(2022-10-26):
看样子不应该,是不是wifi串口电平和单片机串口电平不一致?

网友A:
如果不用DMA接收是否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不用DMA接受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C:
是不是wifi串口电平和单片机串口电平不一致

网友D:
如果不用DMA接收是否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