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使用hdcan在多节点的总线上发送标准can数据发送失败

楼主(2022-10-25):
节点上接了多个电机驱动器和传感器,还有一个倾角仪,总线H和L之间的阻值60欧左右。在倾角仪接入总线的情况下,设备(stm32h7)向节点发送标准can数据,会导致频繁发送失败,成功的很少,一旦移除倾角仪,发送就正常了。我尝试过提高can id的优先级,但是没有作用。不知道这是代码问题导致的还是硬件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听你描述的现象,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B:
Can是不是和485差不多,就有一定的阻抗之类的,挂载多了不行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倾角仪有问题了啊?

网友D:
你单独接倾角仪OK么?

网友E:
应该是提高发送功率估计能行,但是can怎么发送呢?

网友F:
你这个设备有2can么?分开呗,不放在总线上

网友G:
按理来说不应该的,can也是总线的一种,应该没问题才对

网友H:
Can不是很熟悉,但是给我的感觉你这个应该是互相干扰了吧

网友I:
话说,can有没有地址啊,应该有的吧,地址是否正确呢?

网友J:
你可以试试换个倾角仪放上去,或者单独通信倾角仪试试

网友K(2024-05-21):
CAN的特征阻抗是120欧姆

网友L(2024-11-12):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M: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N: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O: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P: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Q: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R: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S: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