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STM32仿真时端口电平在变化,但是led不亮呢,不闪烁

楼主(2022-10-25):
请教大家,为什么STM32仿真时端口电平在变化,但是led不亮呢,不闪烁

网友A:
直接怼硬件啊,仿真有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B:
二极管方向画反了

网友C:
灯反了,要负极接地才可以的,你的单片机只能输出高于0V的电压,这么接,你的单片机要输出负压才行了

网友D:
你需要给一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这样就会亮了

网友E:
你这个二极管画反了,更正就会好的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环境?proteus吗?

网友G:
单片机上晶振也没哟,电源也没有,LED灯也是反的

网友G:
二极管反了,也没有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啊

网友H:
电阻太大了,其实灯是亮了。

网友I:
设置了推挽输出,你的灯接反了。

网友J:
我看灯好像亮了,你看看灯是不是可以修改参数,双击灯

网友K:
这是个二极管?还是个led? 没用过仿真. bug太多

网友L:
建议拿实物试试,仿真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网友M:
看仿真的样子程序是正常跑的,应该是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N:
灯反了,要负极接地才可以的

网友:
延时太短吧

楼主: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真热心啊,感谢各位大神热心解答

网友O:
二极管方向画反了,要负极接地才可以

网友P:
要负极接地才可以的

网友Q:
灯接反了

网友R:
要负极接地才可以的,你的单片机只能输出高于0V的电压

网友S:
你还是直接用硬件调试吧,这种软件调试是不一定准确的

网友T:
1. 看你的图纸,是灯画反了

网友U:
话说,这种仿真好用么?

网友V:
你的delay是多久啊,如果太短,可能看不出灯的变化哦

网友W:
程序看着是没错,但看你图的时候,发现灯反了,你改一下吧

网友X:
还有啊,你画图的话,MCU电源你怎么接的啊?

网友Y:
建议楼主按照官方设计的电路图,进行仿真,能好一些哦

网友Z:
一个小建议,就是不要在主函数里做一些初始化这么多的程序,看着乱,而且显得臃肿

网友AA:
电平变化说明你程序是OK的,但是灯不闪烁你着重看看灯呗,一看你图就是反的,也不可能亮的啊

网友AB:
请教楼主,这种仿真好上手不?

网友O(2023-02-20):
led的开启电压要弄清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