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家好,新手提问一个stm32点灯的问题

楼主(2022-10-25):
板子型号为野火F103指南者,本人在根据课本做点灯实验,将控制RBG小灯的三个引脚定义成了宏,然后写代码将其混合展现出不同的灯光,原本的进展很顺利,点亮了部分灯光,但是后面想起了还有一种青色的灯光未加入,故又定义了一个青色灯光的宏,在main函数中使用时出现两个错误,提示我:1...\User\main.c(62):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ED_Qingse;

                                                                                         2...\User\main.c(62): 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ED_Qingse;

将这部分代码删去,或者是替换成之前写完的其他颜色灯的代码则没有错误,在网上查也没排除出错误,消息窗口的错误提示看的有点奇怪 LED_Qingse变成了ED_Qingse  ,想不明白,恳请各位大佬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对表达式不对 可能是配置的地方那里冲突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打错了,复制少东西了

网友C:
70行那一看就有问题,你参考一下其他defind,【\】可不能瞎放。

网友D:
70行第一个“\”符号后面换行,或者直接删除。

网友E:
楼主,你把第70行那个修改一下,还报错嘛?应该是\后面添加的不正确

网友F:
70行第一个“\”符号删除。

网友G:
感觉\用的没问题啊

网友F(2023-02-21):
第70行那出了问题你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