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旺微的KungFu8 IDE使用问题

楼主(2022-10-25):
在使用时候多次重复使用同一个头文件,在进行构建时候会出现duplicate symbol错误
排查后发现不能多个文件同时重复一个头文件,不然会报错duplicate symbol,在使用定义量头文件时候由于在多个文件中包含定义量头文件,在进行编译时候回出现duplicate symbol错误,但是如果写编程全堆在个main.c里面,感觉main.c文件代码量太大,看着眼晕,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我是一个功能做一个.C .H 的文件,然后在main.c 调用他们。  修改 调试也不容易互相影响。
还有就是 每个头文件都写有 防止重复定义错误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
#endif

楼主:
在使用的时候对于功能的调用终究会调用到别的文件的定义值改变后的函数,然后就算是定义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
#endif
由于函数内容的调用在不同的功能 .c文件中还是会出现duplicate symbol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