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32v103c8t6驱动WS2812B问题

楼主(2022-10-25):
各位大佬好,我使用PWM+DMA的方式驱动RGB,实现简单的流水灯效果,但是灯效太快。通过delay的调节速度,效果不理想,甚至没有流水效果。代码如下:

#include "ch32v10x.h"

#define T0H 30
#define T1H 60
#define LED_NUM 16
#define DATA_NUM 24

u16 RGB[DATA_NUM *LED_NUM] ;

void TIM1_PWMOUTPUT_Init(u16 arr, u16 psc, u16 ccp)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结构体与TIMBase结构体未初始化,暂时没看出问题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 {0} ;       // PWM结构体必须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0} ;     //这个结构体不初始化,无法点亮灯 具体原因未知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TIM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arr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InitStruct);

    //PWM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ccp;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void DMA1_Init()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     //如果这个结构体初始化,第一个灯将会最后亮

    //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TIM1->CH1CVR);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32)RGB;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地址不变将会卡在dma数组的0号位置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DATA_NUM;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

    TIM_DMACmd(TIM1, TIM_DMA_CC1, ENABLE);
}

void Reset()
{

}

void COlors(u16 num, u32 rgb)
{
    u8 i,j;
    for(j = 0; j < num; j++)
    {
        for(i = 0; i <8; i++)               //GRB格式发送,数组已对GRB编码顺序,改为RGB顺序
        {                                                                       //数组需从24后开始,不然第一个灯亮不了
            RGB[j * 24 + i + 8] = ((rgb >> 8 >> 8 >> i) & 0x1) ? T1H : T0H;     //GREEN
            RGB[j *24 + i] = ((rgb >> 8 >> i) & 0x1) ? T1H : T0H;               //RED
            RGB[j * 24 + i +16] = ((rgb >> i) & 0x1) ? T1H : T0H;               //BLUE
        }
    }
}

void PWM_Show(u16 num)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num * DATA_NUM);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SET);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TIM_Cmd(TIM1,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

u8 i;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TIM1_PWMOUTPUT_Init(90, 0, 0);
    DMA1_Init();
    while(1)
    {
        for(i = 0; i < 16; i++)
        {
            COlors(i+1, 0xff0000);
            PWM_Show(i+1);
            Delay_Ms(10);
        }

        for(i = 0; i < 16; i++)
        {
            COlors(i+1, 0x00ff00);
            PWM_Show(i+1);
            Delay_Ms(10);
        }

        for(i = 0; i < 16; i++)
        {
            COlors(i+1, 0x0000ff);
            PWM_Show(i+1);
            Delay_Ms(10);
        }
    }
}

请问程序有哪些可以改进的,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