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的EEPROM怎么样?

楼主(2022-10-26):
芯源的EEPROM稳定吗?供货情况呢?价格呢?

网友A:
EPROM的使用寿命(可擦除次数)是多少?

网友B:
EEPROM是什么作用

网友C:
芯源 EEPROM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性能不错。

网友D:
查看一下手册怎么样。

网友E:
EEPROM可以在线擦除和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芯源的EEPROM性能也可以的。

网友F:
EEPROM的寿命比flash长就是了,芯源的也还不错。

网友G:
武汉芯源半导体秉承着“工匠精神”,对待产品质量精益求精

网友G:
写内部的EEPROM会不会比外部的EEPROM慢很多?

网友H:
向EEPROM种写入数据实际上是一个烧写的过程,对EEPROM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因此一个EEPROM单元的擦写的次数是有限的。

网友I:
EEPROM为什么断电还能存有数据?

网友J:
如何检测EEPROM的好坏?

网友K:
EEPROM稳定的

网友L:
源半导体自主研发的小容量存储芯片EEPROM和功率器件SJ-MOSFET产品已经推出,获得广泛好评。

网友M:
芯源还设计存储芯片吗?

楼主(2022-12-03):
引用 网友A:
EPROM的使用寿命(可擦除次数)是多少?

一般都是10万次吧,好一些的可能会达到100万次,不过一般人用不上100万次的。

楼主:
就是存储一些数据呗,掉电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EEPROM可以在线擦除和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芯源的EEPROM性能也可以的。   ...

即插即用,这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内部的EEPROM会不会比外部的EEPROM慢很多?

写内部应该比写外部快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向EEPROM种写入数据实际上是一个烧写的过程,对EEPROM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因此一个EEPROM单元的擦写的次数是 ...

破坏性?不应该这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EEPROM为什么断电还能存有数据?

因为他是ROM结构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检测EEPROM的好坏?

往里读写数据呗,如果读出来的和写进去的不同,就说明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