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31F8深度睡眠功耗有人实测过吗?

楼主(2022-10-25):
CW32L031F8的深度睡眠功耗在0.45uA,有人测过吗?有没这个芯片的开发板?

网友A:
实际功耗也和数据手册差别不大的

网友B:
这个和数据手册差距不大

网友C(2022-12-01):
CW32L031F8你看看手册上吧。

网友D:
这个没有这个设备可以实现这么低的电流测量的。

网友E:
这个么有测试过。

网友F:
在深度睡眠模式下功耗仅0.45uA,适合采用电池供电的低功耗设备

网友G:
没有测试过,不过性能应该可以,现在的单片机都是3.3v的,功耗都不会很大的。

网友H:
这个单片机的功耗往往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D:
外设消耗低功耗也不是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功耗也和数据手册差别不大的

你这是测试出来的结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这个设备可以实现这么低的电流测量的。

对啊,我也是觉得不应该能达到这么低的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测试过,不过性能应该可以,现在的单片机都是3.3v的,功耗都不会很大的。 ...

但是这个功耗比一般单片机的深度睡眠低太多了,不太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设消耗低功耗也不是很低。

估计它说的这个是纯芯片的功耗。

网友I:
CW32L083系列产品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电流只有0.6uA(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和CPU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I:
CW32L083系列产品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电流只有0.6uA(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 ...

这个参数有实测过吗?

网友J:
出色的低功耗性能,支持唾眠和深度唾眠两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K:
他手册说的应该是纯芯片功耗

楼主(2023-01-10):
引用 网友K:
他手册说的应该是纯芯片功耗

是的,肯定是单芯片的功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有实测过吗?

放心,低功耗电流当然实测过,请运行固件库的PWR例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放心,低功耗电流当然实测过,请运行固件库的PWR例程试试!

那我去搞一块开发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