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usart进不了中断

楼主(2022-10-25):
N32G455REL7关于USART的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
1、串口助手发送数据,USART进不了接收中断,对应的标志位都设置了(RXEN、TXEN、RXDNEIEN、UEN)
2、USART通过轮询不断发送数据时,串口助手发送数据USART才能进入接收中断。

3、USART通过轮询方式不断发送数据,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正确,间隔一毫秒发送数据时数据不正确。

网友A:
你把工程打包传上来,这样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B:
NVIC相关中断打开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工程打包传上来,这样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usart配置代码上传了,麻烦大神瞧一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IC相关中断打开没有?

配置了NVIC,代码上传了,大神帮忙瞧一瞧

网友C:
代码没看出什么问题,可以用USART_SendData库函数来发送数据

网友D:
现象描述的不明确

网友E:
没看到开中断代码。

比如类似:
__enable_irq();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开中断代码。

比如类似:

这是开总中断吗?库函数的描述是要在特权模式下使用

楼主:
在main函数用while(1)轮询发送数据,usart才能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开总中断吗?库函数的描述是要在特权模式下使用

随时可以开关总闸。M4 没啥特权。得看 ARM 公司的M4技术手册

网友F:
1.确认一下你的串口助手可以发数据到MCU
2.确认一下发送数据进入的是发送中断还是接接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确认一下你的串口助手可以发数据到MCU
2.确认一下发送数据进入的是发送中断还是接接收中断 ...

没有开启发送中断,确定了一直轮询发送数据的时候没有触发usart中断,mcu轮询发送数据的同时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就可以触发中断,也验证了adc和外部中断方式都可以触发中断,usart是经过sp3232eea芯片到pc的

网友A:
大兄弟,你用的程序里用的uart6  复用的是PB0, PB1,使能GPIO口时钟的时候用的是GPIOA
能进中断才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你用的程序里用的uart6  复用的是PB0, PB1,使能GPIO口时钟的时候用的是GPIOA
能进中断才奇怪啊 ...

大兄佬真细心,GPIOB的时钟我在其他引脚配置里有开启并调用了,所用这没什么影响开始我是用usart1测试的,后面换成uart6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大兄弟,这是用你的代码实现的中断,手边没有455的,457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这是用你的代码实现的中断,手边没有455的,457也是一样

感谢,已经找到问题,电路有问题,sp3232的GND没覆上铜,电压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找到问题,电路有问题,sp3232的GND没覆上铜,电压不正常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