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CGT7的GPIO输入问题

楼主(2022-10-25):
测量脉冲信号,设置GPIO为输入模式,用定时器50us的周期,相当于20K的采样频率,扫描GPIO的高低电平。采集到的数据有时会这样:1,1,1,1,0,1,1,1,1。输入的脉冲频率是固定的5K。感觉中间丢了数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一下。输入的脉冲频率是1K的话,没什么问题。频率高了就出问题了。是不是定时器周期太短了啊?哪位指导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你是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读取的GPIO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读取的GPIO电平吗?

是的,定时器中断里读取的,读取电平后退出中断

网友A:
这种方法你无法控制第一个点恰好在时序中间读取。会存在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