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问请教

楼主(2022-10-25):
(无正文)

网友A:
XFG1 负极 接了个“寂寞”

楼主(点评):
有道理,果然是疏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FG1 负极 接了个“寂寞”

跟这个寂寞没什么关系,这个寂寞是接COM还是接-在这里影响的是信号幅度。COM接地,那输出的信号幅度就是峰值0.2V,改负极接地,输出峰值0.4V.

网友C:
这个正常。

楼主仿真可能是软件问题。

楼主(点评):
谢谢,我再测试一下,最近忙着干活。

网友D:
你这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怎么输出还有负半周信号?用的DB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