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压环输出限制相关问题

楼主(2022-10-26):
1.调试过程中发现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参数超出最大值(4096)限制,查找程序只找到参数定义和参数赋值两句语句,想了解该参数主要受哪些配置参数影响2.母线电压采样参数设置是正确的,母线电压分压比为11,ADC参考电压3.6V;实际输入电压13V,按计算((13/11)/3.6)*32767 = 10756 与Debug读取参数10124接近
3,硬件上未设置BEMF 反电动势采样电路,但软件上不能直接取消,所以直接按母线电压采样参数设置

电压采样参数设置

电压采样参数设置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参数赋值最大为4000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参数赋值最大为4000

Debug Error  (34.71 KB )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在线读取参数超出4096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在线读取参数超出4096

网友A: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是一个Q12的数据,请问额定电压设置的电压值是多大?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4096时候,表示是 你的当前实际电压输入等于 设定的额定电压。 当前你的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4561,表示你的实际电压小于设定的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是一个Q12的数据,请问额定电压设置的电压值是多大? struFOC_CurrLo ...

谢谢解答,
额定电压设置是12V,电压采样电路参数配置是正确的,软件读取母线电压值也是接近理论计算值,
母线电压相关设置如图示,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是一个Q12的数据,与额定电压相对应的,  4096=额定电压;
实际电压对应的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数据是: 实际电压/额定电压*4096; 所以你的13V对于的理论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是13V/12V*4096=4437;只是标幺数据的问题,一般额定电压设置为工作的最高电压,这样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就不会超过4096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额定电压设置是12V,电压采样电路参数配置是正确的,软件读取母线电压值也是接近理论计算值,
...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是一个Q12的数据,与额定电压相对应的,  4096=额定电压;
实际电压对应的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数据是: 实际电压/额定电压*4096; 所以你的13V对于的理论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是13V/12V*4096=4437;只是标幺数据的问题,一般额定电压设置为工作的最高电压,这样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就不会超过409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FOC_CurrLoop.nVoltageCircleLim 是一个Q12的数据,与额定电压相对应的,  4096=额定电压;
实际电 ...

好的,了解,我理解成是数据溢出,以为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顺便问一个问题:LKS32AT086 芯片使用双电阻采样的话,是不是采样HO1 HO2对应的电机相线通道?这边不确定硬件电路是否搭建正确( 图示是采样HO2 HO3对应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