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误/QA] N32G031勘误手册

楼主(2022-10-26):
#技术资源#

附件是N32G031勘误手册中英双版,里面包含一些芯片应用中遇到的高频次问题及解决方法,请下载查看。

ES_N32G031 Series Errate Sheet V1.1.pdf

网友A:
IO防倒灌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应用在BMS上会不会有风险?

楼主:
只要按照VDD先于IO上电设计电路,就不会发生倒灌,不会有倒灌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防倒灌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应用在BMS上会不会有风险?

只要按照VDD先于IO上电设计电路,就不会发生倒灌,不会有倒灌的风险

网友B:
勘误手册还是靠谱的

网友A(2023-05-31):
引用 楼主:
只要按照VDD先于IO上电设计电路,就不会发生倒灌,不会有倒灌的风险

BMS应用中,有些供电会受控于AFE器件,由于某些原因AFE发生故障或者复位,导致MCU供电不稳,此时IO可能会有电压灌入。 建议国民后续全系列能增加IO防倒灌设计